希沃 MT41B 不触发

楼主(2024-03-26):
接到同行一台希沃小主机,版号 mt41he h310 ,接上自己改装设计的转接板,不触发 拆机看到主板没整体完好,但奇怪是ec哪里,明明有胶盖着,还会腐蚀发霉,测各供电无短路,接电测,有3v 但无5v,看到待机芯片是 3h=6f,是RT6585  找不到图纸,知道可以跟51225c通用,测3 5v线性正常,测6p 3v en有,但20p 5v en才0.3 ,明显不对,跑线路两个en是到PQ19的3p-6p ,5v en是从6p出来 ,很明显,直接用神州板哪里拆小六脚换上,稳稳输出3 5v,直接触发显示正常,自己设计的转接板可以三个不同接口,感兴趣滴滴

网友:
接到同行一台希沃小主机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厉害

网友A:
刚接手了一台机器腐蚀的地方同个地方。这个应该是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手了一台机器腐蚀的地方同个地方。这个应该是胶的问题

是的,奇怪,我接的基本上,不过发霉是ec供电脚,不影响

网友(2024-11-06):
请问大师,MT41B偶尔掉电,风扇转,开4个小时左右碰到一次,按开机键正常启动,请问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2024-12-23):
不开机那里坏 了

网友:
连待机电流都没有那位知道说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