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大佬指点华擎b460m pro4不触发

楼主(2024-03-26):
插上电源rgb灯狂闪,ATX+5V正常,到pq35这里,+5VSB就开始乱跳了,SLP_SUS_FET乱跳,请大佬们指导下下一步该查哪?小白一个。

网友:
我是小白。。。可以打一下这个脚位的阻值。如果没有对地的话,可以尝试用电流表点一下这个信号点,看看电流变化几何。

网友A:
这个管是P沟道的。4脚SLP_SUS连接的两个电容。估计是这两个电容有一个有问题。烧一下电路看看,或者将SC3拆掉试试的。只有这个电容另一脚是接地。

网友:
建议听从三楼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是P沟道的。4脚SLP_SUS连接的两个电容。估计是这两个电容有一个有问题。烧一下电路看看,或者将SC3拆 ...

谢谢,这块板子上SLP_SUS没有那几个电容,我准备换掉这个rt8065试试看,我在b站上看有博主修过华擎的板子,3v待机就是从这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