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90不触发修好,板号18778-1

楼主(2024-03-26):
花550收来个戴尔5590,插电0.033不触发,按一下灯就闪一下,拆开打电感阻值,大多正常,只有内存供电阻值只有6欧姆,但是感觉这还不至于不上电。EC晶振不起振,参考别人的经验,这款本的EC要上电以后,晶振才会起振,测了RTC电路,RSMRST,都正常,bios被人刷过,我又重刷了一遍,还是没用。
示波器查看,两个BIOS的1脚无波形。怀疑是不是BIOS断线,检查到8MB芯片的5脚33欧姆电阻掉了,补上。开机上电了。

但是指示灯5白2黄闪烁,不亮。查是没检测到内存。想到内存只有6欧姆,应该是烧了,根据另一位师傅的帖子屏蔽板载内存【新提醒】戴尔新款笔记本屏蔽板在内存-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加了一根8G2666的内存,开机正常点亮,输入服务代码,OK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技术棒棒滴,又捡漏了

网友A:
原故障就是内存烧了,同行刷BIOS的时候把电阻搞飞了吧?

网友:
技术高超!!!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1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这机器内存和内存供电芯片经常坏,算是通病吧

网友(点评):
明白了,以后供电芯片也要换一下

网友:
技术害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内存短路的很多了

网友:
技术真的可以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维修

网友:
路过学习,感觉经验分享

网友B:
学习了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厉害的师兄,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板载内存很多有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阅者有益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这都行,楼主厉害了

网友:
技术牛逼,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清晰,分析得有条有理,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故障就是内存烧了,同行刷BIOS的时候把电阻搞飞了吧?

可能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恭喜捡漏成功

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经常泡论坛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捡漏秒杀,500到手

网友:
内存颗粒短路引起 的

网友:
维修经验啊 得多学学了看看您的作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4-27):
好多报价后不修的可能会给做的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nnice啊

网友:
这技术可以哦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图纸一起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图纸点位一起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刚好遇到这款主板,楼主思路非常有帮助

网友:
居然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