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求一个 效时RW-SV550 PLC程序

楼主(2024-03-26):
   我一台13年效时sv550焊台。年久了,电池没电了,程序丢了。我不知道怎么能弄到程序。大家可以给我建议吗?
    询问厂家,厂家说这是它前身(效时实业)制造的,他们现身(效时科技)不提供售后服务,如果要修,需要1800元,我嫌贵,它坐地起价3000元 ,爱修不修。
   挣钱少,无奈向大家求助,有爱的同行,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吧。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高档货啊,买这样设备的应该有钱啊 ,PLC 丢程序 没有好的办法,尤其是BGA返修台这样的设备,一般PLC 的工控设备需要原厂程序有几条渠道,1.  找机器解密备份,  2  找厂家要。 3  在网上找第三方有备份的人买。  你这个可以发抖音看看有没有人接 私单,运气好500-10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高档货啊,买这样设备的应该有钱啊 ,PLC 丢程序 没有好的办法,尤其是BGA返修台这样的设 ...

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在这里,碰碰运气,看看能否碰到爱心大哥。厂家太黑了,我说1800有些贵,厂家直接说3000,爱修不修。逼得我真是走投无路。

网友A:
天下乌鸦一般黑,深圳 某卓,,,品牌的BGA  返修台也是一样的,公司也没有变更过,以前那些用户的返修台 程序丢失打电话也是不给 程序,典型型号5860 ,国内的所谓行业龙头都是狗屁,去看看国外的大公司吧,好好学一下吧

网友B:
程序在触摸屏里,进工厂模式可以恢复吧,只要没恢复出厂设置的话。前几天我的效时360也是程序乱了,自己弄好了

网友:
没道理啊!电池没电丢程序且不能重置恢复,怕是不知道操作方法吧!

网友(点评):
早期的PLC 确实是电池没电了 丢程序

网友:
售后服务不好的远离吧。

网友C:
买个同型号收到备份 然后无理由退货。 怕你他们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同型号收到备份 然后无理由退货。 怕你他们坏

这个是老机器了,公司都变更了,型号早就停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下乌鸦一般黑,深圳 某卓,,,品牌的BGA  返修台也是一样的,公司也没有变更过,以前那些用户的返修台 程序丢失打电话也是不给 程序,典型型号5860 ,国内的所谓行业龙头都是狗屁,去看看国外的大公司吧,好好学一下吧

不会呀,我昨天才找卓茂的售后,我收的二手机,程序有个问题,一样回复协助,免费维修呀!17年底的机器!ZM T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呀,我昨天才找卓茂的售后,我收的二手机,程序有个问题,一样回复协助,免费维修呀!17年底的机器!ZM T10。

别的牌子不知道,卓茂的BGA还是不错的,使用了10多年,PLCC的电池没电了导致程序丢失,厂家发的数据,买个编程线自己就可以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触摸屏里,进工厂模式可以恢复吧,只要没恢复出厂设置的话。前几天我的效时360也是程序乱了,自己弄 ...

请问怎么搞得,我不会呀。怎么能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呀,我昨天才找卓茂的售后,我收的二手机,程序有个问题,一样回复协助,免费维修呀!17年底的机器! ...

我实话实说,2021年等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传 触摸屏数据,传的PLC 数据只有80K   可以理解是随便一个文件应付差事 根本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搞得,我不会呀。怎么能进入工厂模式。

开机的时候一下一下点按触摸屏

网友:
我找了一圈人,都指向他。他要2000,找别人后他有反过来找我要3000,我说贵了,他说2500.

网友:
希望软件工程师,,看到这个帖子,能伸以援手。

网友:
通讯不上应该是触摸屏跟PLC之间的线有问题,或者更改了通讯的地址和波特率,和校验啥的,里面没听说有恢复文件,恢复出厂会丢失所有文件,慎重,看现在的情况里面有文件,建议先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