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08rk这个芯片用什么设备可以读取

楼主(2024-03-26):
内容同上

网友A:
你在RT809F编程器上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RT809F编程器上有没有试过?

只有CH341呀

网友:
CH341编程器兼容的太少了,有些BIOS在CH341编程器读取不了。

网友:
24c02,你这个是不是屏码片的,直接在屏口读啊!焊下来没搞过

网友B:
95080,用341读写,支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5080,用341读写,支持啊

对,我昨晚上搞明白了叫95080,我用的341怎么不识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昨晚上搞明白了叫95080,我用的341怎么不识别啊,

对应工具软件也很重要

网友:
341能识别需要手动选择芯片

网友(2025-01-20):
我的打印机这个芯片让我烧了,新打印机,本来心思备份资料的,结果焊下来芯片不识别了,现在满网找配套的bin,也不知道哪个合适,不行还得再搭个芯片,已经买了一堆配件了,又是转接板,又是座子,又是ch341的,现在还得再买几个芯片,不行就得再买个刷好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