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先马金牌750W全模组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24-03-26):
先马金牌系列是先马电源里最好的。采用全模组和非全模,半模组三种安装方式。采用主动PFC + 半桥LLC谐振 + 同步整流 + DC转DC电路结构。
电源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断电,继电器有吸合声音,检测器有电压输出显示,灯泡也狂闪,但很快就没有了。电源保护。

电源检测:拆开电源清完灰尘,直接检测次级电路的输出部分,因为有电压输出,前级就80%不会有问题(20%中有可能因为PFC电路带不起负载,导致重启,关机等问题)测量12V输出没有短路,3.3V也正常,但5V测量几乎接近短路。问题定位在5V。拆开3,5V小板,检测Mos管发现5V这路两只管子接近短路,焊下管子测量,发现有一只有问题。直接更换再恢复小板上电开机,各路电压都正常了。

总结:导致电源的问题,个人认为DC小板散热不行,导致Mos管发热过度损坏MOS管。

网友:
学习了!沙发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A:
谢谢经验分享。
没见到电路,请教
"3,5V小板,检测Mos管发现5V这路两只管子接近短路"。MOS管在板上是整流,还是干啥用。谢谢

网友:
同步整流?

网友:
对。发热比较低,效率比较高。

网友:
好技术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沙发占一位

网友:
学习了,沙发占一下

网友:
很不错,修一修200元到手

网友:
这散热也不行啊

网友:
3V和5V小板不行,自身没有散热,全靠风扇。其他还可以的。半桥谐振的两个管子不怎么发热。PFC散热够用。

网友:
同步整流技术铜牌以上必须使用的,就别说金牌级别了。

网友:
我有个电源一般正常都可以启动,有时启动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实实在在的技术贴

网友:
dc-dc,这板子不小,布局不均匀,局部扎堆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经验分享。
没见到电路,请教
"3,5V小板,检测Mos管发现5V这路两只管子接近短路"。MOS管在板上是整流 ...

抱歉!回复晚了。3.3V和5V小板主要是用于把12V降压为3V,5V输出。MOS管用于降压的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2024-05-19):
电源好多地方都不修了

网友:
楼主
修电源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nice啊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B:
我有一个。是3.3短路。借鉴一下思路
u1490661
可能是3.3V的MOS管烧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是3.3短路。借鉴一下思路
可能是3.3V的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