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0XT维修求助

楼主(2024-03-27):
一张6700XT,主控芯片采用了了IR35217,7+1相供电,SOC供电正常,现在问题是GFX只出了一相供电,换过一颗同样料板上的35217,结果还是一样,只有PWM1出供电。请教大神,还有哪个电压需要测量?

网友A:
协控电源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控电源芯片试一下。

调换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