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00元收到一台12年份的苹果笔记本开机黑屏求指点。

楼主(2024-03-27):
客户主诉机子别人修了两小时装了个win10系统用了两天就黑屏了上家说显卡坏修不好,最后就转诊到我这我也是小白100收下检查发现开机屏幕亮进不了系统就黑了,我上个苹果PE装了个10.57苹果系统正常使用了。感觉收贵

网友:
我是先发贴后装系统没想到这么简单。不知道上家怎么只能装win10系统呢?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个也可以

网友:
我只是试试而已,没想到三十分钟左右装好系统。上家装的是win10上门安装200元两个小时才装好。

网友:
这算是捡漏吗?

网友:
黑苹果我可以理解,黑windows

网友A:
我今天加双系统装win10又黑屏了,这是不兼容问题吗?Mac就没毛病。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加双系统装win10又黑屏了,这是不兼容问题吗?Mac就没毛病。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显卡驱动?

网友:
问题是:客户说别人修了两小时装了个win10系统用了两天黑屏。
说明win10系统开始能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时候不懂还是能多挣点

网友:
外观还是很能打的

网友:
为什么要装win10呢

网友:
12款装win10 显卡驱动 不好解决 win10 默认装好显卡驱动 装win7 可以 我有显卡驱动

网友:
这照片太糊了啊

网友:
不贵,我收了个联想m495不开机说是没修过拿回来人家修好了好几个地方也没修好,收成90

网友:
感觉是不支持win10引导吧  建议下个4叶草引导一下吧

网友:
主要注意一点就是使用diskgenius克隆一个200M分区出来 启动项里面选这个克隆的分区  告诉客户启动系统的时候安下确认键就不会黑了

网友:
可能是上家新手上门装系统、装了两个多小时才能装好。客户主诉花两佰多元装了win10的系统,开机打几个圈圈就黑了,上家师傅说显卡坏了。所以我就一佰元收,有空做win7的双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卖600元

网友:
我的联想超极本U410不能装win7,只能装win10很奇怪!

网友:
为什么要装windows?

网友:
考虑个别客户不习惯苹果系统,装好苹果双系统比较适合更多的消费者。

网友:
Windows10不行但win7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只能装WIN7

网友:
你苹果系统 里BOOTCANP装个WIN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加双系统装win10又黑屏了,这是不兼容问题吗?Mac就没毛病。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BIOS被写个有可能WIN7驱动正常,WIN10要黑屏。

网友(2024-05-10):
这个可以,再转手卖掉

网友:
这个不错,还可以转手再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