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是ON/OFF(改灯条)

楼主(2024-03-27):
因为原装的灯条 有时候闪,所以换了通用的,现在找不到ON/OFF接线,如果接VCC就是关机后白屏,这种一体板怎么找ON/OFF啊

网友A:
接屏供电或者找升压芯片的EN脚

网友B:
红黑线焊错了?坛子有不少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黑线焊错了?坛子有不少这东西。

我接16v的电容,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屏供电或者找升压芯片的EN脚

哪个是EN脚?不会找啊

网友:
接到power上试试吧

网友:
那一排插口哪里不是有灯条开关电压,没有就找复位,用两三极管反转成正电压用来点亮灯条可以的

网友:
串联一个1K~5K电阻接屏供电。建议拆掉R7,这样灯条更耐用

网友:
根据升压芯片型号查数据手册

网友(2024-05-24):
我一堆这个不带恒流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