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4i7主板,

楼主(2024-03-27):
surface pro4 i7主板,待机正常,触发后。PLTRST。由0拉高到3.3,内存供电出来了,vcc  core 和 vccsa电压都出来了,屏幕不亮。刷红包BIOS,电流会跑到0.85回落到0.65左右,稳定一会直接掉电,已经换了CPU, ec ,内存供电芯片,屏幕供电芯片和升压电容和二极管,应该都是误杀,没找到故障点,这种大概率是哪里问题?之前也遇到过,用万用表测试了,屏幕的接口,就突然自己好了。

网友A:
我一般没确定故障之前是不会换U的,也不太会换一堆东西。容易把自己绕晕,而且再次排查的时候,很难说之前焊接的是否百分之百OK。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人。没错是换人,但是不是换女友。 而是换店里别的维修师傅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没确定故障之前是不会换U的,也不太会换一堆东西。容易把自己绕晕,而且再次排查的时候,很难说之前焊接的是否百分之百OK。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人。没错是换人,但是不是换女友。 而是换店里别的维修师傅修修看。

换芯片,又不是什么技术活,过u也不过十分钟的事,又不费事。排除法呗。这个故障估计还是屏幕不亮造成的,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屏幕不亮,还得排查

网友:
遇到个同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