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5110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4-03-27):
先声明一下,下面这个内容是2015年一个网友所发,我今天又碰到一台这样机器,把那个电容换了就好了,我只有把图片补充一下,小电源板上面那个电容和电阻是并联的,把那个电容换掉,那个15V的电压,确实是变成3.2V了(不是4.5V)

故障:有时能开机显示,有时开机掉电,掉电情况:有时电流跑到0.4几掉回0.15---0.01,有时0.2几掉回0.15--0.01,有时0.86---0.15--0.01                      但每次都会掉电掉到0.15,连待机3,5V没有电压,待机芯片也会发热,0.15再过两秒掉回0.01待机状态时,3,5V就恢复正常,待机芯片也不会发热。

                     分析:为什么每次掉电都会掉到0.15,待机芯片51123也会发热,会不会是3,5V出问题了,结果芯片更换了,滤波电容也更换了。还是原故障。
                               有时0.2几掉,有时就0.8几,0.8几时CPU供电也有出来,是那里的问题引起啊。。最讨厌就是修掉电的。后来不装CPU的话,每次都可以跑到0.26A 而且不掉电,在这时候我去量所有的电压,除了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他都电压都出来了,转换的电压也出来。。难度是CPU供电的问题。。但0.8几的时候CPU供电也出来的了。。。陷入困境。。。。CPU也更换过了,也是一样的故障。。。如果3,5V后级有短路的话,那为什么不装CPU就不会掉电,芯片也不会发热。。。。。会不会是公共点有问题呢,我去量了一下,也有19V啊。。。后来就放一边了,先做其他事,第二天没什么事做,又继续。。。

                              在论坛搜了一下N5110,有几个故障跟我有点类似,但没有解决,基本都是报警和不触发的故障。。

                              维修真的还是碰运气的,给我量阿量阿量,因为这款机器DC头是在一个独立的小板中,有一个隔离管子,量了一下,控制级15V,输入输出也是19V,更换了一个MOS管子,还是原故障,但不管怎样故障肯定就在这里出问题了,小板很简单就跑了一下电路,控制极是通过19V对地分压得来的,150K和47K算得是4.5V左右,量的话是15V,怎么会是4.5V,两电阻都换掉了,还是原故障,最后150K电阻旁边还连着一个电容接地的。马上把电容去掉。。量了一下电容是有阻值。。电容去掉后,控制级恢复为4.5V了。。。主板的故障也维修好了!!!

注意:我想让大家知道,以后碰到N5110掉电掉回到0.15时,可以量了一下公共点是否正常,有电压也不一定是正常的,连隔离管子一起测量!!!!!

网友:
比较老的机器二代的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现在修不到了 好像是2代的u 现在成古董了

网友:
我有个联想m495,0.9-1.1安跳动搞不懂了

网友:
以前好像也碰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二代的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4-07-27):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很难再修到了

网友:
这个机器以后很难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