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C144 版号LA-J672P 上电二秒之后,待机电压消失。求思路

楼主(2024-03-27):
惠普TPN-C144 版号LA-J672P REV;1.0上电刚开始3V5v都有的,过二秒之后,待机电压消失。主板阻值都正常。
开关脚只有2.2V 拔了开关板也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A:
这个机330W的吧 可调电源是开不了机的 可以先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充电 充电后 你用电池开机试试  我修过记得开机脚电压不是标准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330W的吧 可调电源是开不了机的 可以先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充电 充电后 你用电池开机试试  我修过记得开 ...

19.5V *11.8a=230W
电池有电的,就是不触发,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