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LV323HQPX 程序

楼主(2024-03-27):
AOC LV323HQPX 显示器 之前dvi接口坏  dp部分显卡会闪屏 vga正常。现在是dvi  hdmi彻底不能用了 很不方便不得已只能拆了修。
发现 dvi  hdmi  dp 都对应一个24c02rp程序芯片。  其中hdmi拆下来读取程序2个脚怎么都接触不良,把dp程序拷贝到hdmi以后,hdmi接口屏幕能亮了之前完全不亮,但是进了系统就会黑屏,过了window界面就开始黑屏。所以判定 hdmi程序肯定是坏的,网上找了一圈都找不到。没办法只能上网求助,顺便把备份程序上传  dvi程序好坏未知,dp程序肯定会亮 可能部分显卡存在闪屏情况。如果哪位大哥有这个驱动板跪求读一个上传,,谢谢。。。。。

dp lv323hqpx.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vi lv323hqrx.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显示器两个数据,指示的屏分辨率都不一样,,指定是有问题,DP那个是1920X1080,而hdmi那个是2560X1440

网友(2024-04-30):
DP那个是1920X1080,而hdmi那个是2560X1440

网友(2024-08-24):
高价买来的驱动板读取的程序亲测好用

dp ok.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vi ok.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dmi ok.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