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PLUS维修

楼主(2024-03-27):
新手小白一枚,自学的
24pin插座通电后有待机指示灯亮,开机阵脚3v正常。测量IO芯片 也正常。 测量cpu附近场效应管阻值在500左右。其中有一颗效应管阻值要测量两边才出来。请教各位师傅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主要是想求教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主板通电后按下开关无反应

网友:
先看南桥条件

网友:
不触发吗?待机时候主板上的LED灯亮!就是不触发!我上次修好一个,直接万事不决刷BIOS,刷完就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点评):
新主板有概率可以好

网友:
阵脚 -> 针脚

网友:
这得从源头学起啊,什么故障你都没有报出来。

网友:
应该学时序,根据h61的开机时序查

网友:
先学习好主板的工作时序 否则再多资料你都不使的

网友:
所以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来着?不开机吗?

网友:
先说故障好吧

网友:
主板不开机的

网友:
插个眼,有时候遇到这种问题也是挺头疼的

网友:
查桥条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