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V怪问题

楼主(2024-03-27):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X450V的笔记本触发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有时候触发没有反应,接电源待机流0.145,拆机测待机电压5V.3.3V都有,待机芯片UP1589Q第15脚EC供电3.95V有时候4.0几V,UP1589Q更换了还是一样,用风枪吹EC后有时候可以触发,但EC供电变成5V了,实在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哪位大神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待机0.145,待机偏高了,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145,待机偏高了,有地方短路了

EC电压偏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拿给专业人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