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40 闪黄灯4下1下循环能开机

楼主(2024-03-27):
故障现象:DELL3040主板板号14056-1,主板能开机,但是故障灯闪烁黄灯4下1下循环。

查电压VCCGT没出,VCORE、VCCSA、VCCIO电压正常,主板也有复位。
在上电的一瞬间VCCGT有电压大概0.4v左右之后就没有,显示开机画面,闪黄灯。

查论坛,可能是bios问题,找了个bios刷了下,问题依旧。换回原机BIOS。
怀疑是NCP81203有问题,换了一块还是不行,检查周边元件,没有短路阻值也正常。
翻NCP81203手册看到VBOOTA引脚可以配置VCCGT的电压,从原图纸上的10K换成20K,由于手头上没有那么小封装的20K电阻,换了个0603的上去。

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障灯没有闪烁,是正常的白灯。不放心在PE下跑了半小时压力测试,没有出现故障。

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没有VCCGT电压却能正常显示?请问各位师傅我这样做会有什么隐患吗?

bios

vrm

主板电路图

网友:
23代U集显供电0.45V左右 有些就是出来一下就关掉的 有些用示波器才看得到它出来了一会 万用表都测不到  10K换成20K就正常开机了就不懂了

网友:
CPU是i3-6100,另外相同型号正常启动主板上的VCCGT是上电以后一直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