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用的随机点名器

楼主(2024-03-27):
    自己用C#写的

使用说明:1.打开软件,然后点击导入名单-选择自己准备的人员名单文件,后缀是TXT结尾的。

注: 名单格式需要TXT格式的,一行一个名字即可!

软件是绿色版,无需安装!软件大小是700KB。

网友A:
想不到这群还有编程高手啊  我只会用易语言导入 TXT     在易语言中  首要设置  第一次  随机  不点 但不显示  第二次再随机 再显示 增加随机率, 然后下次点名时  再添加条件  不能与头三次点名同学相同 或更多   A为随机数   IF A= 1 OR A=2 OR A=3  条件成立,进行继续随机 1 2 3 为头三次同学的随机数    学生名字等于行数序号  然后随便列个框框显示该序号与名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不到这群还有编程高手啊  我只会用易语言导入 TXT     在易语言中  首要设置  第一次  随机  不点 但不 ...

我这是创建集合,然后再创建一个Random随机对象,然后使用集合加随机索引。随机找出名单中任意元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创建集合,然后再创建一个Random随机对象,然后使用集合加随机索引。随机找出名单中任意元素。

不懂 random  语句  也懒得学了         易语言能完成的 都懒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