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 STRIX Z390-E GAMING

楼主(2024-03-27):
求助大家 华硕ROG STRIX Z390-E GAMING主板被我装显卡 挂掉了一颗贴片电容  麻烦有这个板子的师兄能告知一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电容吗 谢谢了
没有拍照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 是这个位置的电容掉了

网友A:
贴片电容,我觉得尺寸差不多就怼上一个就行!又不是电阻,怕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我觉得尺寸差不多就怼上一个就行!又不是电阻,怕啥的

这个行吗哥

网友:
看不清师兄

网友:
贴片电容体积一样基本就可以互换

网友B:
请问这样修好了,能坚持多久呢?还会不会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修好了,能坚持多久呢?还会不会再掉?

其实不补也能开机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修好了,能坚持多久呢?还会不会再掉?

补上去的话和正常贴片一样的效果,这种东西不碰到它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C:
别人只是掉了一个电容,为一个电容花一百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只是掉了一个电容,为一个电容花一百买图纸

帅哥,不老实修机器。又来评论来了

网友D:
助人乃快乐之本,楼主我来帮你吧

元件名称:AU2C4 ,型号:MLCC 10UF/16V(0805) X6S 10%

外网很多图纸都是免费的,只要愿意找不花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助人乃快乐之本,楼主我来帮你吧

元件名称:AU2C4 ,型号:MLCC 10UF/16V(0805) X6S 10%

外网很多图纸都是免费的,只要愿意找不花什么钱。

谢谢你 我找的390其他的主板 参考了一下 估摸着是10uf的 我就焊了一个比这个规格大的电容上去 目前用着没问题

网友:
差不多大的都可以换  没问题的 如一边是接地的,少那么一两个不影响的 装不装都无所谓

网友:
色一样的,大小一样的,一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