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910q主板原机bios带OTP

楼主(2024-03-27):
这种主板必须写入OTP才能点亮,网上有位大神解释了OTP区域部分代码含义,另外一些代码表示什么谁能解释一下,在这个地址范围内存放芯片ID参数的意义不大,芯片参数应该存在另外一个不可更改的地址,这个OTP区域存放的可能是一种较验码,读取otp区域并负责较验的代码是存放在哪里的?是在bios中还是有其它芯片或者南桥里?如果是在bios中能否修改它跳过校验?

网友:
我这个M910Q,只有8M,并且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经过测试我发现这个校验与BIOS程序无关,应该只是芯片自身的一种安全校验,既然QPI总线的芯片正常工作必须读取OTP校验,那芯片制造厂商为什么不直接在OTP分区写入数据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要进行OTP校验,必须打开状态寄存器QE,校验正确,芯片正常工作,如果不打开QE,芯片就不进行OTP数据校验,但芯片也能正常工作。在线求助!还有大体解释一下状态寄存器的作用,紧急求助,感谢!

网友:
我又测试了一个全新的芯片,OTP分区为空,状态寄存器1:0x0,状态寄存器2:0x0,也
就是没有选中QE,点不亮,就是处于根本认不到BIOS芯片的那种状态,看来QPI总线必须
要选中QE进行OTP校验,但芯片制造厂商为什么不直接烧录进去呢?急盼哪位大神解释一
下,程序员应当能解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