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M1136复印不全

楼主(2024-03-27):
一台惠普M1136复印时,后面缺约1厘米。好像是上面扫描时没到A4的尾部就返回了。也没报任何故障代码。打印正常。这是什么毛病?
惠普

网友A:
感觉像纸张设置不对。
u1533137
开始我也以为是设置的纸型小了,但检查设置的是A4,缩放是1:1。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纸张设置不对。
开始我也以为是设置的纸型小了,但检查设置的是A4,缩放是1:1。

网友:
如果驱动里面的纸型设置是A4,还是复印不全,就只有刷固件了

网友:
一般是设置问题

网友(2024-06-08):
可以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感觉像纸张设置不对。

网友(2024-09-29):
感谢各位的回复。就是打印驱动里的设置的纸张大小不对。

网友:
固件问题刷固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看纸张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