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花屏,然后越来越清楚,

楼主(2024-03-28):
显示器开机花屏,然后越来越清楚,有二分钟左右就完全可以了,大神们,是不是电源板出了问题??

网友:
液晶面板坏了,VGHL不正常

网友:
谢谢,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最后一张图正常的,显示器太拉的结果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幕本身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屏幕本身坏了

谢谢,不懂这东西

网友:
谢谢,那就先凑合用吧,等全坏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