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D3跑1519再无限重启

楼主(2024-03-28):
技嘉Z87P-D3之前是CPU针脚两个小弯,每次挑拨一下就能点亮进系统,但是只要一拿掉CPU重新装或换个CPU装都是点不亮跑1519无限重启,再挑拨下那两个针就又好了,只要不拿掉CPU就好,所以怀疑那两针不行,果断换掉一个(这个针比原来的细点),好了,再怎么挑拨都彻底一直跑1519无限重启了,后来又刷BIOS,可能没刷好,BIOS的18脚也短接了,排除CPU内存故障,电压都有,温度也都有就是一直跑1519无限重启,大箭头针脚换过,小箭头针脚有点异样,之前就是弄这两个针脚会好,求助大神

网友:
换座子吧。

网友:
座子问题吗

网友:
内存数据线吧。

网友:
更换CPU座子

网友:
应该就是座子问题

网友:
请指点,先谢过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那针没有换好,重新换

网友A:
是接触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触不好吗?

起先就是怀疑接触不好,但现在针换了一根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这型号主板便宜修理不划算

网友:
感谢分享 太需要了6666666666

网友:
跟内存没关系

网友B:
上内存测试座就知道了

网友(2024-05-10):
换个座子试一试

网友C:
看描述应该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描述应该是座子的问题

是的,我也是这样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内存测试座就知道了

应该是CPU座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