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VP掉电维修

楼主(2024-03-28):
维修换下来的GA-B150M-VP反复掉电重启,一路测到VCC1_0_PCH和VCCST_VCCPLL,发现无电压。找到电路图,如下图所示,DFQ1 1脚受控N_-S4_S5这个信号,测DFQ2  1脚为低电平,正常。
然后拆下DFQ2测DFQ1 1脚还是没有电压。吹下电阻DFR4,发现焊盘腐蚀了。处理好后,
换上全新150K电阻,顺利点亮。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备用谢谢分享 学习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