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4】A2681 m2升级2T硬盘【涵哥维修13916056108】

楼主(2024-03-28):
A2681 M2256G硬盘升级2T硬盘。A2681
原机两个硬盘位,256G容量版本只有一个硬盘出料,还有一个硬盘位没有出料。升级到2T需要安装两颗1T硬盘,而且还要把没出料的硬盘位补全小物料,再装硬盘才能升级成功!

拆机,拆主板,拆硬盘

图纸点位图,把第二块硬盘没有出料的料件补全

确定补全料件,装好硬盘后,看整机电流正常,装机刷机刷系统

这个刷机时候报错啦,一般是硬盘物料位置不对,硬盘互换一下就OK。两块硬盘还好,要是4颗或者是8颗,那就会搞死人,无解啦一旦盘位号错乱就要果断放弃!平常遇到硬盘料件标错料号,硬盘不配套,其中一颗硬盘不良的料件也不少,兄弟们加强自我修炼,保持镇定,稍安勿躁才是!

两个硬盘互换了位置就OK啦

那么256G版本升级2T实际上要比512版本升级2T工作量和难度要大一些,对于熟练的师傅也不算什么。能力和技艺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兄弟们畅所欲言,虚心接受,提高维修技艺,完善自我。【涵哥维修13916056108】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2024-06-27):
楼主  有也有一个256升级1t的  电阻都补了  个别电容懒得补  刷机35  是序列问题吗

网友:
没用换了序列  还是35  是电容没补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技术好

网友:
楼主  我有一个机子跟你一样的  现在的结果就是刷机35  后来我去TB查了 订过来的芯片是M229的2颗 在各个店铺看了
M229有店铺写明是 2337 M1用的芯片   2颗就是 A2337用 1T盘。
原机的是5224 256G 后来也在TB上找到了对应的芯片卖家 确定了5224是 2681 M2芯片用的 256硬盘,  有卖的1T 厚盘是叫5228 写明是M2用的。 是不是这个订的硬盘 卖家乱搞 直接拿了M1的硬盘当 M2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