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4-03-28):
故障现象开机按开关灯亮无内存电压电流如图桥.ec  BIOS都试过了故障依旧无slp -S3

网友:
大神指点下

网友:
换南桥会有惊喜

网友:
换过了没有惊喜

网友A:
你有没先排除电源头?这个机器要230W或者300W才能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先排除电源头?这个机器要230W或者300W才能上电的

换过没用。。。。。。。。

网友:
箭头表示电压有的圆未输出电压内存2.5v开启信号未出

网友B:
补充下两个开启信号电压不出SLP-S3开启也未出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桥没换好,接着换

网友C:
另外仔细看看桥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仔细看看桥下有没有断线

回复新板子

网友:
换了桥跟之前原故障

网友D:
显卡PQ8201 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E:
这个板子不是要可调电源整到2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PQ8201 供电也容易出问题

这个坏会引起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不是要可调电源整到23V吗

230w电源把电源头接在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ec,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南桥的问题!

没查出来,有精准信号可查吗

网友G:
实在不行只能断线了。将所有的s3一条一条断。就是知道是谁拉修s3了。
用示波器确认一下,进pch的pwe_on是否有杂波。有杂波可能起不来。进去ok,出来s5/4都正常么。s5/4正常就断线排除了。

网友H:
看看2.5V的开启信号是否产生,如图所示元件测试。
SLP_S3出来没有,没出的话,桥和EC的问题大呀,继续换。

网友I: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芯片,待机时哪个芯片的1脚有3.3V就刷哪个芯片。

网友:
桥是重点

网友J:
桥 待机条件不够,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芯片,待机时哪个芯片的1脚有3.3V就刷哪个芯片。

两个都刷过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 待机条件不够,很像

桥起起振 1.0v 1.8v 都有工作电压也有

网友:
我也觉得可是换了也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2.5V的开启信号是否产生,如图所示元件测试。
SLP_S3出来没有,没出的话,桥和EC的问题大呀,继续换 ...

就是这几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行只能断线了。将所有的s3一条一条断。就是知道是谁拉修s3了。
用示波器确认一下,进pch的pwe_on是否 ...

这个方案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2.5V的开启信号是否产生,如图所示元件测试。
SLP_S3出来没有,没出的话,桥和EC的问题大呀,继续换 ...

如果SLP_S4#出来了,那就EC的问题了。如果SLP_S4#没出来就向前找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两个开启信号电压不出SLP-S3开启也未出求高手指点一二

+3VALW 和 +5VALW都没出那就先查EC吧,后的吗的SLP_S4#和S3#还早呢。查看下EC_ON和EC_ON_5V这两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统一回复问题已解决UR12 UR1 一起换了

网友:
楼主修好啦。我有一个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没有跑码,继续换桥

网友K(2024-06-11):
UR12控制着3vsys,这个是spi总线供电,ec的条件不满足的话,是不会发出PBTN_OUT高低高跳变的。连espi的复位都不会有吧!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UR12控制着3vsys,这个是spi总线供电,ec的条件不满足的话,是不会发出PBTN_OUT高低高跳变的。连espi的复位 ...

有三片好了两片其中一片还是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