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板载内存维修

楼主(2024-03-28):
华为matabook 14 板号nb8510 板载16g内存的板子,蓝屏重启,用memtest86+测试发现内存颗粒有问题,这个怎么看是哪一颗呀?单颗4g的,一共16g,有没有知道的?帮我看一下,现在这种怎么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里面找两颗你感觉的幸运儿互换,然后再扫及确认

网友:
全部都换了,不就行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

网友:
换内存是需要点技术的

网友:
看内存到了8.75g,第三颗吧,猜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这整套全换

网友:
软故障啊,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