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5510主板触发后0.9A掉电~~~~~~~

楼主(2024-03-28):
原故障CPU MOS管短路 取掉短路MOS管之后可以正常触发 但是电流跑到0.9A掉电 有时候跑到1A掉电 有时候掉电后他会再次自动触发 还是1A左右掉电
CPU所有电压都出完了波形正常 内存复位没出 内存其他电压都正常 刷BIOS 问题还是一样 不会CPU挂了吧!!!!!!!

网友A:
飞个1.5v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Cpu自检不过,上管击穿,即使有电压也不代表好的,卡在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个1.5v看看能不能亮

大佬 飞哪里的1.5V啊?

网友:
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飞哪里的1.5V啊?

内存复位

网友:
沒用 飞了1.2V还是掉电  不过已经用示波器测了 VCC_CORE供电最先掉  基本确定CPU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