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m495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4-03-28):
联想老电脑m495主板,cpu旁边这三个电感只有0.8伏左右供电正常吗,不插内存和硬盘按开机0.9-1.2安来回跳动,内存不报警,插上内存电流也是一样,拆掉cpu开机电流0.3-0.4左右跳动

网友A:
那是u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u供电,是正常的

哦哦谢谢老师指导,差点把那个6277都拆咯

网友B:
CPU换一个试下,有碰到U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一个试下,有碰到U问题的

嗯嗯确实是cpu问题,走了许多弯路最后判断的cpu阻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