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似乎挂了

楼主(2024-03-28):
昨天开机无缘无故出现这样的界面,重启后还是进入这个界面,就是不能进入桌面。

把cpu,内存,硬盘都换到其它电脑测试是正常的,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不知道是主板设置还是硬件坏了,有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一下,在此说声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送修呢?

网友:
别自己研究了,找专业的人处理吧。

网友:
设置bios,或装系统

网友:
系统故障............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不是联想的自诊断程序嘛,不是键盘连键了就是启动顺序把诊断程序排第一位了,再不就是真的硬盘坏了或没系统了别其它启动盘自然就轮到诊断程序启动了。

网友:
联想笔记本的BIOS  不带自检测的功能,应该是从光盘启动的吧?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百分之八十系统故障

网友:
干BIOS  干EC 干南桥 干CPU  总有一款办法适合你

网友:
键盘排线拔了

网友:
根据各位师傅的建议,重新格式化分区,重装了系统还是没能搞定,把bios大部分的设置后试过还是不行,后来悲剧了,把硬盘搞坏了,无法格式化,侧底奔溃了。

后来看了有些师傅说键盘问题,当时没重视,随意按了f12可以选择硬盘启动,就这样就进入桌面,然后网上键盘测试,除了f10不行,其它的按键都正常,我在想不会真的是键盘搞的鬼吧,拔掉键盘线竟然一切正常,这键盘真是能把人折腾死了。
现在换了新键盘正常,搞好了电脑又坏了硬盘,瞎折腾:liuhan:

网友A:
听说硬盘可以刷固件,用移动硬盘盒连接刷,先研究一下能不能刷好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硬盘可以刷固件,用移动硬盘盒连接刷,先研究一下能不能刷好硬盘

固态硬盘么,要看主控的

网友(2024-05-22):
送到电脑店这样省事一点

网友:
电脑电脑店还有售后

网友:
自己弄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自己排除一下硬盘

网友:
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