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5,每次开机前必须清除静电

楼主(2024-03-28):
联想一体机B545    每次把插头拔掉后,从新插电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正常开机,必须拔掉插头按开机键几十秒钟清除静电,然后再插电源就可以开机。只要一直不拔掉插头每次开机都可以正常开机,一拔掉电源线就不能正常开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换了新的电池,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