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70主板换桥片不认SATA

楼主(2024-03-29):
各位大神!H470主板更换南桥就不认SATA,换回原版的桥片才能认,请问是什么原因.    跪等大神们帮忙解答

网友:
换桥之后,你刷过bios没有?

网友:
看看桥旁边有没有固件芯片?没有的话就可能是里面自带程序

网友:
可能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