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BGA焊台出问题了还是低温锡的原因

楼主(2024-03-29):
不知道是BGA焊台出问题了还是低温锡的原因

网友A:
没文字说明,这是咋了?

网友:
上bga没拆网卡有应力,低温锡上bga整板的锡都是融化状态

网友:
低温西呀  网卡没上螺丝的时候不是会自动翘起来  你上了螺丝 那个力还在的 BGA上低温西融化了可不跟大炮一样了

网友:
BGA上低温西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文字说明,这是咋了?

楼主网卡座子掉了,你没发现吗?

网友:
一般用锡纸贴好

网友:
网卡不取吗

网友:
网卡取了拆应该不会出问题,没想到红外的温度就把他给融了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能看懂图片比文字有意思!!!

网友:
晕110度就烤化了

网友:
低温锡就老老实实把配件附件都取下来再做就完事了,有时候偷个懒麻烦事更多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跟我一样,偷过懒,现在不干这事了,无线网卡是斜插压进去的,锡化了就弹出来了

网友:
有应力的。

网友:
这种低温锡的板上BGA,边边角角有贴胶带的都要取掉,不然底下要是有零件的,你会发现零件都掉了,黏在胶带上,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一言难尽

网友:
低温锡,这款做cpu都得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