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笔记本电脑装完系统总卡主的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4-03-29):
笔记本的配置 简单说下  外星人美行17R4  u是7代的7820HK  32 G内存   固态是三星的nvm的500G 的  可以确定的是硬件没问题 应该是分区问题我简单描述下遇到的问题 希望大佬看完给做下解答
    一开始笔记本没问题的但是用着用着总是卡主几秒 然后滴滴响几声 然后恢复正常  所以我决定从做系统
第一次做系统是直接把原来的系统盘给压进新系统进去  但是安装了驱动 一系列的软件之后 由于没法办打开PS 所以又从新做的系统
第二次做系统是把所有的盘都删除分区 从新分区  前边安装系统都是没问题的  激活之后可以正常进系统 但是联网之后系统自动安装驱动的时候就会卡主 走到这一步就从新开机就不能正常进入到系统了
  自己这边做出的操作是 把固态卸掉 单独把系统安装在机械上也是没法开机 一样的情况    单独固态装系统开机也是这样的情况  在线等 求大佬解答

原装系统试了 在淘宝找人装的没法解决

网友:
应该是某个硬件出了问题,试试安装原版系统,然后不安装驱动,关机开机重启几次试试,如果没问题,就手动安装驱动,一个一个安装,每装完一个驱动就重启,慢慢排除。我遇到过是独立显卡有问题,每次装到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然后自动重启,不装显卡驱动就没事了

网友:
你怎么可以确定的是硬件没问题 ? 大概率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件有问题 可能显卡还是主板有问题 在某些驱动下能用

网友A(2024-04-29):
你看下CPU频率,怎么感觉像锁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CPU频率,怎么感觉像锁频了。

不是我是不联网 把驱动自动更新关闭 就好了 但是还是会蓝屏 而且ps 也安装不上 还是有问题 感觉不兼容 毕竟是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