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刷165HZ笔记本电脑开启无线连接就闪屏,一点点锡纸直接搞定

楼主(2024-03-29):
高刷屏的笔记本电脑(165 HZ)开启无线连接,内屏就闪屏,外接显示器没问题。也有的电脑只要装了无线网卡和天线就会闪屏,改成60hz 一切正常。最后我用了一点点锡纸,直接修好。下面具体来说明一下这个故障。
客户寄修一台笔记本电脑,配置为12 代I5,网卡为ax201.
电脑配置如图

为什么要强调配置,我后面会有说明
客户报修的故障为电脑只要打开WIFI ,电脑就开始闪屏,连接WIFI,闪到看不清楚那种情况。我外接显示器,关闭wifi 又一切正常。都是做维修的,细节图片,我就不拍了。

然后把电脑屏改成60hz ,开启WIFI 也没得问题,也能正常使用。直接打后后盖,把天线对换了一下。故障没之前那么闪了。又把屏线重新插拔了一下,还是会闪。吃一堑长一智,拆屏先报风险,拆碎不赔。这个屏有点贵的,拆坏了维修费赔不起这个屏。客户寄到这里,也就选择同意自己承担风险(加上别人都是报了换屏的价格,相对我的价格便宜很多)。于是把屏拆开了。一看屏的型号

这个屏看起来那么熟悉。我前几天修的那个12 代3060闪屏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8128-1-1.html
也是这个屏,一模一样的型号。

这个电脑当时用我的17 寸的测试屏测试后,就发回给客户了,让客户自己换了一个新屏,结果换了屏还是闪屏。最后客户直接把屏改成60 hz 就卖掉了。(为什么我用17寸屏不闪屏,现在来简单分析一下,因为我这个17 寸的屏根本放不进A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220262100鑫豆2025-4-9 12:04
 会员212723100鑫豆2025-3-25 15:50
 会员483500100鑫豆2024-12-27 12:01
 会员1576778100鑫豆2024-12-24 07:53
 会员1069221100鑫豆2024-12-21 23:00

网友A:
那怎么解释换了屏 没返修过呢  这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过 换了屏也没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解释换了屏 没返修过呢  这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过 换了屏也没返修

这个交给更专业的人员去解释,我这个方法对很多机型都是有用的,关键不用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解释换了屏 没返修过呢  这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过 换了屏也没返修

如果修过电视的老师傅,应该有遇到过这样的一批电视机(和品牌无关,主要是屏),就是开机闪屏或者开机有声无图。原因是屏厂家把原来的铁壳背板换成塑料,导致信号传输有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逻辑板通往屏的排线区域,在塑料背板上贴锡纸。这些电视新的时候也都没问题的。

网友:
那怎么解释换了

网友:
这种真是奇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交给更专业的人员去解释,我这个方法对很多机型都是有用的,关键不用换屏。

这个屏最喜欢出问题 就是华硕的 144 换了屏没返修过

网友:
刚买的新的有这个问题吗?还是用着用着出现了?产家设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解释换了屏 没返修过呢  这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碰到过 换了屏也没返修

屏驱电容老化

网友:
WiFi天线引起屏幕高刷新率屏闪问题,保内换屏就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大神精品。。。。。。。。。。。

网友:
学习了好文章好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发现问题都是漫长 的过程中

网友:
应该是频率干扰,但是换新屏又可以解决问题哟。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无线信号对屏信号有干扰

网友:
细心的师傅,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能发现问题的都是高手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屏边板的有些地方出了点小问题,用波波打一下也许有收获,还有对于老化的电线电缆,泄露、耦合、接收强烈的无线电波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屏边板的有些地方出了点小问题,用波波打一下也许有收获,还有对于老化的电线电缆,泄露、耦合、 ...

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个人觉得是研发人员的事。
个人从做维修的角度考虑问题,能用就行了。我也给客户节约了一个换屏的费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地线没有接好哦

网友:
这么神奇吗遇到试试

网友(2024-05-02):
感谢经验分享!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报价!下一台

网友:
这必须是高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这个nice啊

网友:
串在一起因该是设计问题吧

网友:
厉害了 分析得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