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在修小米N61529_1_15的主板,帮我测一下对地值

楼主(2024-03-29):
我在修这个小米的主板
主板不触发
换过EC了,还是一样
我怀疑是不是CPU的对地值有问题
请问有哪位大师在修这个主板的
帮我测一下右上角4个电感的对地值
以及它是什么电压,或电压值
谢谢!!

网友:
那怎么解释换了

网友(2024-05-07):
已经触发了,电流0.045,你那个表看不到。那个阻值为0的,你换个欧猛档去量,没有电路图和点位。我的也可能修不好

网友(2024-06-26):
对地为0的应该不对,正常机器对地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