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简单修复

楼主(2024-03-29):
一个老希捷320G的机械硬盘故障  ,不能读取文件 ,原来的维修资料呀    所以想恢复   ,没有专业工具设备   我自己购一块希捷160G同电路板的    换下BIOS ,安装勉强开机,DiskGenius可以识别   恢复数据   ,由于没有花钱买这个软件的专业版, 只能恢复其中小部分,也可以了    就这样吧   还好笔记本电脑里有大部分资料的备份,之后  硬盘格式化   显示正常。把原来的电路板拆了一个原件   装上原来160G的BIOS芯片   居然也好了  ,我去!修复成功!

网友A:
大佬,移动硬盘电脑管理里面可以显示,但就是不显示盘符,大小显示也不正常,也无法格式化这种情况可以处理吗?

网友:
m.2的固态硬盘能量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移动硬盘电脑管理里面可以显示,但就是不显示盘符,大小显示也不正常,也无法格式化这种情况可以处理吗?

我也是小白,见笑了!!只是觉得我原来的硬盘应该是电路板问题,所以才找个同型号的换,后对比测两个电路板,拆掉原来电路板上的一个元件,原来的电路板也好了,你说的你的情况,磁盘管理那里能看到盘符应该用软件可以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见笑了!!只是觉得我原来的硬盘应该是电路板问题,所以才找个同型号的换,后对比测两个电路板,拆掉原来电路板上的一个元件,原来的电路板也好了,你说的你的情况,磁盘管理那里能看到盘符应该用软件可以修复!!

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啊,麻烦推荐一下呗,谢谢!

网友:
电路板问题好维修,如果是磁头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啊,麻烦推荐一下呗,谢谢!

DiskGenius,正版。

网友C:
看来的学习一下硬盘bios的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的学习一下硬盘bios的知识了

xz xz 现在我的硬盘都是买坏的  回来整一下   存纪录片电影等   ,就是数据丢了  ,也没有事

网友:
不错,当练手了

网友:
我的硬盘坏了 正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