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258固件升级程序,解决四灯齐闪、型号不正常

楼主(2024-03-29):
EPSON L3258固件升级程序,解决四灯齐闪、型号不正常

网友:
How to update your product’s firmware in Window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taken from epson.com

1.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to open Epson Software Updater:
Windows 10: Click the Start icon and select Epson Software > Epson Software Updater.
Windows 8.x: Navigate to the Apps screen and select Epson Software > Epson Software Updater.
Windows (other versions): Click the Start icon and select All Programs or Programs > Epson Software > Epson Software Updater.

2. Select your model from the list, if necessary.

3. Select Firmware Updater by checking the box next to it. (Epson recommends installing all Essential Product Updates.)

4. Click the Install item(s) button.

5. If you see a message asking “Do you want to allow this app to make changes to your device?”, select Yes.

6. Select Agree and click the OK button.

7. When you see the Epson Firmware Updater screen, click the Start button.

Caution:

Wait for the firmware update to complete before using the printer.
Do not unplug the power cable or turn off your printer while firmware is updating. If your printer has an LCD screen, do not turn the printer off even if the screen turns blue or turns off.
The printer will restart on its own once the update has completed. If your printer has an LCD screen, it will show the home screen after restarting.
8. When the firmware update is complete, click the Finish button.

9. When you see a completion message, click the OK button and close the Epson Software Updater utility.

网友:
感谢兄台分享,辛苦了

网友:
正好须要,就有兄弟分享了

网友(2024-05-07):
正好须要,就有兄弟分享了.谢谢!

网友:
:kaixin:谢谢啦,下来备用

网友(2024-06-19):
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2024-10-13):
到最后一步搜不到打印机

网友(2024-11-28):
感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2025-03-06):
usbl连接打印机,运行程序提示:未连接打印机,或连接的打印机并非目标打印机。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