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996 VER1.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3-29):
V星MS-7996 VER1.4  主板型号:V星H110M PRO-VD

故障现像: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能正常触发,忽略待机电路,直接测内存供电1.2V正常,VPP25 2.5V正常;
测CPU供电没有,找到电路图和点位,查到CPU供电主芯片是RT3606BCGQW,
测VCC 5V  PVCC12都正常,测到DVD只有0.2V,这个不正常,这个来源是12V
经过一个510K和一个200K的电阻分压来的,经过计算应该是3.3V才对。
找了两个全新电阻换上,再测3.3V正常了,测时钟、复位都有了,装上内存
显示器已经亮机。对大家有帮助,加分鼓励,谢谢!

网友:
已加分鼓励。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刷个6789都支持BIOS就完美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高技术的一位师付

网友:
图纸和点位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讲得多清晰,每位大佬都这么干的话,大有可读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高!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2024-04-29):
一般两个电阻值值同时变化的可能性较小。压降电流最大的那个才容易损坏。

网友:
学习了,CPU供电芯片的 EN DVD BOOT VID几大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