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电脑不认电池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4-03-29):
直接看故障现象

英文看不懂,翻译成中文。

明明是HP 的电池,怎么就不认电池呢?
进系统看下。

拆开主板,用其它板子对比一下,直接就看出问题

这个掉的是什么件。我们找个参考图纸看下

说明一下,上面这个三极管引脚标错了的。
参考图纸三极管的型号为METR3906,通过某宝反查得到这个丝印为2A开头。

补好后,实物如图

然后现在问下大家,这个图到底哪里错了?

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充放电没有功率。

为了这个问题,我又换了一个充电芯片。换了芯片故障依旧。电池的充放功率是应该电池内部给EC 的,没有充放功率我就判定电池坏了。一个用了几年的电池,健康度还是100% 应该也不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换电池好的 还没遇到主板问题

网友:
看大神维修真羡慕。。。。。。。。。。

网友:
你这块板的rtc供电,应该是电池(非纽扣电池)提供的。少了那个件或者电池坏了。南桥保存不了设置就会出现这个提示。HP的机器经常都会看到这个提示

网友(点评):
那两个件应该是上拉mbdata mbclock。如果bat_rtc电压不足,那么就会在pd13两端产生一个小于3vpcu的压降。感觉这个电路就是为了上拉那个总线。跟报错关系应该不大。这个要看到全图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