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AG3BB 不触发

楼主(2024-03-29):
待机5V正常 3V没有 通电瞬间EN有0.9V  ECIT8987E LID这个信号低电平  不触发
有点不解这个待机V3 是通电就出还是需要触发之后才出了  这个待机3V的EN是ECIT8987E 出来的
图纸修着好慢  有没有大佬修过这板子的

网友:
没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A:
暗影精灵是插电 先出3v待机 然后和bios沟通后关闭3v 开启5v 然后电源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影精灵是插电 先出3v待机 然后和bios沟通后关闭3v 开启5v 然后电源灯亮

触发后3V EN只能到0.9V 就掉了 这个能说明EC触发条件满足了吗?大佬

网友:
大佬 这图纸哪里来的啊?我怎么没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