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就是一坨,这能坏,痛失钱和时间

楼主(2024-03-30):
华为WRTD-WFH9Q DAH9ABMBAC0
这个机子0.06-0.1电流,有3v.5V 电源灯不亮,BIOS第一脚有瞬间读取波形,BIOS芯片坏了,能读能写,遇到几个了
怎么坏的,没电放久了,电池没电了又延迟充不进多按了几下开机键就挂了,好点的没坏芯片,背点的芯片坏了能毒能写走了不少弯路,没开机没给电脑充电,就让人打包交到客户手上了,然后你懂的

网友A:
芯片本体有质量问题的话,不能怪菊厂吧。
前两天修它家出的一台机,把绝缘纸吹下来后,怎么也找不到BIOS芯片,我还以为它家又用了什么黑科技,无需BIOS就能启动了。最后在贴纸上找到了BIOS芯片,竟然脱焊了,用的吹头发的吹风吹的。

网友:
HUAWEI华为不知道怎么说他好了    净搞些不正经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体有质量问题的话,不能怪菊厂吧。
前两天修它家出的一台机,把绝缘纸吹下来后,怎么也找不到BIOS芯 ...

他是搞爆bios芯片,不是只有一次坏的案例,根本原因就是他自研的一套神奇的上电时序,公共点出来后35v出来读完bios再复位,电池有点没电就一个直断断续续读写bios,知道吗?是程序ok了然后再关闭35v,连着他bios供电3v一起关电完成待机,那是瞬间出来的每次电池没电第一次上电都会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