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DAH97MMBACO BIOS

楼主(2024-03-30):
客户原机被烧穿备份的BIOS,估计是好的一个主BIOS,一个TYPC程序BIOS,两个都备份了

DAH9 7MMBACO.rar

网友A:
这里烧坏cpu也gg 了吧,换u 吗?

网友B:
这种备份了也没什么用 开机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烧坏cpu也gg 了吧,换u 吗?

客户不肯出钱修,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备份了也没什么用 开机很慢

找个纯净的ME合成 一下不就好了?或者你提取BIOS,替换你原BIOS,ME和GBE固件不动不就好了,为什么会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