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vcore-soc供电是指什么?

楼主(2024-03-30):
也是给CPU内部供电,vcore就是核心,供电。。vcore-soc是什么供电,集显吗?还是内接接口供电相当于intel   VCORE AUX?

有没有人指教下。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我查了才好解释,不同品牌叫法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我查了才好解释,不同品牌叫法不同。

技嘉:B450M  或B350M   你随便找一下CPU核心供电电感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嘉:B450M  或B350M   你随便找一下CPU核心供电电感引脚。

查到了,的确是集显供电VDDCR_S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的确是集显供电VDDCR_SOC

好的。多谢,可能和intel的标注不同,intel叫    vcore-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