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掉电维修

楼主(2024-03-30):
                      修了两个月的多故障神舟战神z7-SP5D1
机型:神舟战神z7-SP5D1  板号:6-71-P65P0-D02A
故障现象:连环故障,依次顺序:从开机掉电-->修到开机不显-->再到CPU空载状态温度报警-->再到显卡核心报错,逐一修复。
故障分析/维修思路:一开始也不知道故障是连环的,就是按掉电思路修,然后是不显示等故障分类去维修。
维修过程:维修时间比较久,过程一言难尽,头一次独立发帖...过程很多都忘拍了...

    如上图,是维修过程中更换下的所有零件自己还补上一堆零件
    维修过程:1掉电故障:到手发现掉电故障,抓了各电感供电波形,发现都正常,按导师的指点,发现是PWM电路电容滤波导致的掉电,更换后,掉电故障解除。接下来是开机不显示故障。
2:开机不显故障:根据开机电流和供电测量判断,怀疑是软启动故障,经过示波器测量,发现桥有读取动作,怀疑内存条坏,更换内存后解决(中间误判以为BIOS坏,改ME后不亮刷了几次后,桥有读取动作后发现内存问题,换内存后显示正常但是所有USB端口失灵,经导师再次指点,刷原机BIOS后正常),以为到此结束,结果.....
3:满心欢喜上电。。显示后发现还有俩故障(想砸了它...怕赔不起) : 一个是运行测试软件CPU超温报警(达到100度),并且巨热,基础工作开始:除尘-涂散热硅脂-更换散热器,不出意外故障依旧(然后一系列折腾..更换了两路CPU供电PWM电路的所有零件:芯片/上下管/驱动器/电容等...排除法过后就剩CPU了。。。干掉后KO
4:GPU核心报错: 开机后错误代码会变,41  43  14  三个代码看心情。。

    后面是测试软件的结果,还是会变

    第一张图和第三张图是原故障自己会变 (第二张是GPU没干好...自己又坑了自己一回...) 折腾到最后(两天啥也没干 干GPU..干显存..干U干显存..只干好一个显存是真坏了..还有A通道俩显存故障依旧)确认显存A通道报错不是显存问题也不是手工问题又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然后就是两个颗粒的所有脚位全部打值了一遍。。。几百根线好像。。打懵了,最终确定故障是人为的(哪个师兄下手这么黑啊...),显存颗粒基准电压脚被换了个O欧电阻,所以A通道异常.

    第一张图就是被动过的地方   找不到原阻值了   一个1.2K和一个1K叠罗汉一样焊上去了

    最后是测量正常亮机,测甜甜圈15分钟无异常
CPU温度也正常终于折腾完了

 会员1085749100鑫豆2026-5-14 14:45
 会员1115304100鑫豆2026-5-6 11:44
 会员431071100鑫豆2026-4-13 16:29
 会员351987100鑫豆2026-2-1 18:03
 会员1128901100鑫豆2026-1-4 16:39

网友:
“战神”称号岂是浪得虚名!师兄牛比

网友A:
niubile leizi lihai牛逼牛逼,,,,,,,,,,,,,,,,,。。。。。。

网友:
这修的6啊,矿机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B:
专业学习了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问题确实不少,楼主的工匠精神太值得点赞!

网友:
师兄还是厉害,这么多故障都坚持修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最终收费多少呢?

网友:
师兄牛逼plus!

网友:
请问这个板子修完利益点有多少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

网友:
可以考虑生产电路板了

网友:
维修这么多地方,怕是不归路了,楼主耐心点赞

网友:
我是楼主的话,第一个修好了还有问题估计直接扔了不修了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学习了的就是不一样

送你一份我们迅维老师的维修视频资料,加我13691708525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大家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xunwei16777

网友:
牛B,点赞牛B,点赞牛B,点赞牛B,点赞牛B,点赞

网友:
问题确实不少,楼主的工匠精神太值得点赞

网友:
导师是一个牛逼的存在

网友:
厉害,怎么会有这么多故障于一机上

网友:
能修两个月,即便没有修好,你也是成功的!

网友:
真是牛X,这么大的坑都给出来了

网友C:
要是修好后,客户来句不修了,有何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修好后,客户来句不修了,有何感想

应该是他自己的电脑,曾经我也折腾过一台17寸外星人,自己200块钱买来的修了一个月,才搞定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耐心!不过既然滤波电容问题示波器打不出波形异常吗?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牛逼是真牛逼.但是这样修会不会赔钱

网友:
这又不是写毕业论文,哪里来的导师

网友:
理论知识强,手工也不错呀,再加上不服输的精神。

网友:
666,有耐心

网友:
我觉得维修就应该具有这样的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方能无往不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ubile leizi lihai牛逼牛逼,,,,,,,,,,,,,,,,,。。。。。。

网友:
神舟 能坏这么多芯片 这质量么法说

网友:
维修经验啊这个是 得多学学了看看您的作品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多故障,好好收费!!!!!

网友(2024-05-19):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楼主理论nice啊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哦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找个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这么牛。。。。修这机子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