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也是bios问题吗?

楼主(2024-03-30):
红斑,能装上驱动,代码43
显卡是vioco的1070,软件显示V星。
谁有这个卡的bios,分享一个啊,谢谢

扫了一下显存,有报错,顺便问一下记事本红圈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里面是什么信息?顺便问一下h5gq8h24ajr和h5gc8h24ajr有什么区别?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倒数第二个显存换了点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是什么信息?顺便问一下h5gq8h24ajr和h5gc8h24ajr有什么区别?

集显测试独显用什么命令
mods gputest.js -skip rm state_init -mfg
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测试独显用什么命令
mods gputest.js -skip rm state_init -mfg
这个吗

我用的这个是u盘自动测试,显示器插在独显上面,能显示最好,不能显示的话就等,开机后就看键盘灯,灯有反应了就等两分钟左右,然后盲输,poweroff。如果电脑成功关机就说明测试完成了

网友:
显存报错了,换显存试一下。

网友C:
显存报错了,换显存,最好换一样型号的,不同型号的,有些能兼容有些不能,谁也说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报错了,换显存,最好换一样型号的,不同型号的,有些能兼容有些不能,谁也说不准

唉,换的同型号的,换完点不亮了,加焊了核心直接显存短路,等钢网到了重置一下吧,核心挂了的话就gameover

网友:
为啥我的装驱动就读取不到显卡信息,卸载驱动后就可以读取到显卡信息,读取信息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看着像是显存问题

网友:
完犊子了,换了报错的那个显存,然后直接不显示,我tm去加焊核心,引起显存短路,然后重置了核心,搞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