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70ZD CPU温度112度 风扇狂转

楼主(2024-03-30):
机器到手 进水 导致EC短路   换了EC 清空了下程序!发现温控UP1905  SM线也短了  最后5脚NCT7717 也是短的 全换了  现在CPU温度 开机64 很快变成0 最后变成112度  风扇狂转  几分钟后掉电!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

网友:
R 5 2500 可能死火了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CPU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应该CPU 坏了。

对的  就这样!内部温控不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