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内外屏如何分离,

楼主(2024-03-30):
手机内外屏如何分离不破坏内屏,

网友:
要拆下来搞 用钢丝

网友:
拆下来搞 用钢丝。。。。。。。。。。。。。。。。。

网友(2024-05-15):
老师,我是来看看, 路过学习下。

网友(2024-06-27):
这种老机都没必要换外屏,直接咸鱼搞个拆机的就行,像现在的新的,啥四曲面都不知道咋搞能好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