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AH98PMBAB0 REV:B是华为什么型号?

楼主(2024-03-30):
谁知道DAH98PMBAB0 REV:B是华为什么型号?

网友:
荣耀系列的吧

网友A:
荣耀MagicBook 14 2021
MagicBook14 NMH-WFP9HN R7-5700U 16G 512G Radeon 8 14笔记本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荣耀MagicBook 14 2021
MagicBook14 NMH-WFP9HN R7-5700U 16G 512G Radeon 8 14笔记本电脑

不完全一样

网友:
圈圈里面的都对得上 !

网友B:
MagicBook14 NMH-WFP9HN R7-5700U 16G 512G Radeon 8 14笔记本电脑

网友:
这个是2021 还是2023?
sn查询是21款D14
但NWM-WFQ9是背贴型号,根据这个型号查询,是锐龙版的23款D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gicBook14 NMH-WFP9HN R7-5700U 16G 512G Radeon 8 14笔记本电脑

感谢,根据你的信息,也搜到其他网友的信息,确认是华为和荣耀套娃了

网友(2024-05-10):
华为NBM-WF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