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 qR开头的(SY8386CRHC) 数据手册

楼主(2024-03-30):
求丝印 qR开头的(SY8386CRHC) 数据手册或者是参考图纸
这是3v芯片还是5v芯片 有了解的大师吗

网友A:
不是这个芯片 还是感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芯片 还是感谢大哥

是一个16脚芯片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丝印 麻烦

网友B:
SY8386A输出可调
SY8386B输出3.338V固定
SY8386C是5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8386A输出可调
SY8386B输出3.338V固定
SY8386C是5V输出的

感谢大佬 有SY8386C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A和B都有,就C没有

网友C(2024-05-08):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芯片 还是感谢大哥

解决了吗?我也要这个资料主板上有四个角不是地 但是阻值只有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要这个资料主板上有四个角不是地 但是阻值只有40

啥意思. 你是什么机器,

网友:
发错了,但是估计定义跟这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