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10A输出开关电源简单维修

楼主(2024-03-30):
拿到这个电源   ,打开盖子    ,初步没有明显的短路烧件, 测试保险管断了   ,基本表示高压或低压部分有短路 ,或是都有短路    ,二极管档位高压的整流电路测了一边  没有短路原件  ,正常   。查次级的开关管,蜂鸣响器    ,基本开关管坏了。拆下开关管  再测没有短路原件。芯片的各脚对地阻值基本都正常,没有示波器   有的话可以给芯片供电   看波形 判断芯片有没有坏   。原来的开关管是c2625,用3DD13012替换 ,  插在维修插座上电,电源输出的12电压正常,修复成功!

网友:
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很好的帖子

网友:
有推动变压器起到隔离作用一般不会影响到IC.......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